有用过西门子smart1000的么??

楼主(2012-04-26):
以前是用的一根国产线下载的,好像是rs232-ppi的,这次再要改程序,那根线忘了带了,然后重新买了根西门子原装的USB-PPI的,但是下载不下去,PC/PG接口没问题、软件也没问题,有没有大大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啊!!!!!!!求好心人!!好心大大!!!

网友A:
原厂电缆选USB模式下载。

楼主:
是USB,而且只有一个USB选项,但是就是下不下去

网友B:
DIP码对吗?

楼主:
DIP应该没问题

楼主:
没有人来解答么???????????

网友C:
如果屏上的DIP拨码拨对了,下载的时候选用的USB-PPI模式下载,应该能下载进去的

网友D(2012-12-29):
我之前用win7系统下载smart1000程序下载不了,后来用XP 成功

网友E:
我习惯使用网线下载的,这个是趋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