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西门子MM420 11KW的变频器接3KW的变频电机应急使用可以吗?

楼主(2012-04-26):
客户的VFD037M43A(台达变频器)坏了因为着急,找了一个MM-420 11KW的西门子变频器代替,作为临时用。结果把西门子的参数设置好了后,西门子变频器不运行。请问大功率的不能代替小功率的吗?还是其他问题?
jxh668

楼主:
可能设置参数有问题?

网友A:
一定是参数问题 或者内外控制的问题没设计
有你有我更精彩

网友B:
功率方面是没问题的啦

网友C:
可以用,不过西门子变频器使用前要经过快速调试才行。

网友D:
当然可以,并且还有富裕呢,造成不运行的原因可以是变频器内部参数没设定好。

网友E:
可以的,大马可以拉小车,小马就拉不动大车

网友F:
肯定可以啦,参数重新设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