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的inc指令怎么能清零

楼主(2012-04-26):
inc指令帮助:如m0000接通,执行incp D0000,在执行:cmp 0004 D0000,我想当D0000=4后输出Y100,下一步我想D0000只能增加到4就复位为0了
也就是说Y0以4为周期间断性输出,用什么指令能完成这个功能,希望大家给点帮助,谢谢了!!!

网友A:
直接用MOV K0 D0即可

网友B:
计数指令如何?

网友C:
在输出Y0的同时RST D0即可,也可以MOV K0 D0 。。

网友D:
LD= K4 D0
RST D0
OUT Y0
LDP M0
INC D0
END

网友E:
用RST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