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FX1s-30MT 可以直接控温吗?

楼主(2012-04-26):
FX1s-30MT 可以直接控温吗?可以的话,怎么接线?
如果不可以,还需要什么?如何使用?先谢谢大家!

网友A:
要看你怎么控制,通讯还是开关量控制,不同的要求可以采用不同的控制方式。

网友B:
可以PWM,但温度怎么得到,

网友C:
PLC直接来控制温度有点浪费了,温控表就可以了。
如果要用FX1S来控制温度的话,要用模拟量的必须要用温度变送器将温度信号转换为标准的4--20mA电流信号,或者1-5VDC信号,然后使用三菱模拟量扩展模块。三菱也有专用的温度扩展模块。
绿色的微笑

网友B:
只能用模拟量功能扩展板,FX1N-2AD-BD,传感器还要用标准的信号输出,可能价格比用温控表还贵,还要做程序,不如直接用温控器来的方便实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