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线圈是否烧坏 都有哪些办法可以检测出来?

楼主(2012-04-26):
电机线圈是否烧坏 都有哪些办法可以检测出来?
都有什么方法可以检测电机线圈烧坏 。。。。。
沈阳新华是西门子授权集成商,并与ABB、施耐德等有良好合作关系;沈阳新华提供各类自动化工程设计安装、调试运营等及西门子PLC/DCS、ABB变频器等工控产品销售。

网友A:
拆开是否闻到焦味,用表测量线圈有没有断路、短路现象

网友B:
万用表量下就行了啊,三项电阻是不是平衡,有没有短路,有没有接地
代理台达变频器,PLC,触摸屏,设备维修,控制柜制作 QQ;171986645 手机13921226012

网友C:
综合上述问题解决

网友D:
测绝缘数字万用表,没不出来

网友E:
另外利用MA档看三相是否平衡。
下载积分:+1(rockyhuo) 能会用这个来测量,说明 ..

网友F:
还不如直接接三相电源,直接有效!

网友G:
楼上的也太强了吧!

网友H:
6楼强悍,不怕死类型的

网友I:
测测三湘是否平衡,对地绝缘等

网友J:
万用表量下就行了啊,三项电阻是不是平衡,有没有短路,绝缘表(摇表)测有没有接地

网友K:
恩,楼上的说得都有道理,如果是单纯的测线圈是否烧坏万用表的电阻挡就够了,直接测是否接地,是否断路,是否开路.三相电阻是否一样就OK了,如果测线圈的线缘系数,哪么就要用到摇表或者万用表能有M欧的才能测得出来,或者就象6楼的,接个比电机额定电流大三倍以上的C15或空开,小型断路器也行,通三相电源,如果打上去瞬间就跳,电机必烧无疑.

网友L:
用兆欧表检三相绝缘电阻,三相对地电阻,用万用表捡查三相电阻,电阻比较。

网友M:
众合上述故障排查,结合电机铭牌来判断
会更理想

网友N:
不知道lz是做什么行业的
喜欢工控

网友O:
小电机按大家的方法没错,大电机的线圈直流电阻太小,用万用表无法检测,最好用电桥或直流电阻测试仪!绝缘测试方法同小电机,注意根据电机电压等级使用相应电压等级的摇表!

网友P:
测量相间电阻;对地电阻;

网友Q:
绝缘电阻表测绝缘电阻。万用表量三线圈电阻,三相平衡。

网友R:
大家要向六楼学习…胆子够大

网友S:
按大家的方法没错,有些用万用表是无法检测的,可用电桥或直流电阻测试仪检测!

网友T:
用万用表量量就行

网友U:
呵呵,有时候匝间绝缘损坏用仪表很难确认的,若是得电就跳闸,在上级线路都正常的情况下,
这电机就over l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