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12-04-26):
我用GX developer编写了一个4层电梯控制程序,然后用 GX designer画了一些模拟面板 请问怎么用 GT Simulator去仿真?GX designer 能否载入developer编写好的程序哦?

网友A:
开关量的电梯程序吧?
直接点击软件工具栏中的仿真按钮就可以了!
一次start仿真,再次end 仿真!

楼主:
嗯 搞好了 呵呵 谢谢

网友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