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26):
1. 用的是COM1   电缆线焊接方式
          人机------------------电脑
            2-----------------------3
                        3-----------------------2
                        5-----------------------5
2.端口设置为前两个图所示

3.后面拨码开关 5和6一直为OFF  1 2 3 4  8 9 10 一直为ON     我试了几次  不管7为ON还是OFF  都不行  有时还出现第三个图
4.  我进入系统目录时(里面是有程序的 我想覆盖)  想修改端口或者清除程序  都会告知级别不够

楼主:
得   沙发我自己领了啊  新买了个屏  初始状态下只有6为OFF   ADP的工作参数设置 传输设置  电脑设备管理器的设置  屏幕上波特率 9600 8位 偶校验 停止位为1   我现在6保持OFF  而不管5为ON还是OFF  都连接不上  这是怎么了  我的电缆是新买的

网友A:
SW5=SW6=OFF
热心助人  换成USB转串口  该怎么么设置啊
附件: PWS6600操作说明.zip (295 K) 下载次数:1642
  • 下载积分:+1(qq413048714)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