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不能持续运行

楼主(2012-04-26):
我用cp1h通过485接口给ABB变频器发送设置频率命令后在发送启动命令电机开始转动,但达到预定频率后又停止。这是什么原因。求解啊

网友A:
我不知道实际情况是什么原因,但是你发送的命令顺序就已经出错。据我做通信的经验来说,应该是先发送启动命令,待变频器确认并反馈信息时才发送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