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电压

楼主(2012-04-26):
我们厂的线是4线的·3根火一根零,为什么3项的电压都是380的·可是分别跟零线打就出现380V,380V,40几V的电压呢·望高手指点下

网友A:
零线开路了吧

网友B:
0线断了~~~

网友C:
看配电柜进线 出线多少电压 在决定 有问题的话在看变压器的保险是不是脱落
有你有我更精彩

网友D:
N线断了,或存在较大电阻。赶快解决,不然单相设备负载小的相会烧用电器。

网友E:
不奇怪,仔细检查就知道了

楼主:
谢谢大家,我明天去查下零线

网友F:
0 线断了,
柴华

网友G:
0线断了

网友H:
零线段了,这种情况很危险,特别爱烧一些小负载用电器。

网友I:
0线有问题

网友J:
0线断了,我也遇到过

网友K:
零线问题,仔细查查

网友L:
可断定是零线开路,至于3相和零线其中一相40V 也是正常的,应该该项有220V负载接通在内部,电压反串到零线,所以其他2相对零电压为380V,这样是很危险的,会导致损坏220V设备

网友M:
楼上都解释啦,我前几天也遇到过。
上班=上坟

网友N:
零线断了,220V用电器危险要烧坏。

网友O:
赶快查查

网友P:
N线有问题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Q:
零线对地断了!
请多关照!

网友R:
零线断了。

网友S:
零线断了或接触不好

网友T:
没有0线了,

网友U:
零线问题。

网友V:
我也碰过这类事情,本来三项220V,一根零线,想接几个110单项散热风扇的,可是分别跟零线打就出现两百多伏特,吓人呀,搞得我还得找220V的散热风扇,不敢贸然接。我也在想这到底为什么呢

网友W:
零线断了,不提倡零线经开关

网友X:
一致确定0线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