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12-04-26):
一台丹佛斯的变频器,要求控制两台15KW的电动机,以备一用的形式!
即,一台电动机故障,两一台就自动启动!
请问这种方式能实现吗?
多谢!

网友A:
要自动启动,可能比较难吧?
主要问题是: 怎么让系统(控制部份)知道这一台电动机有问题呢?

网友B:
做等高手答案
新人一个 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C:
坐等高手答案,跟着学习

网友D:
当然是信号,当一台电机有问题给PLC信号
不断向前

网友E:
若是电机一故障,变频器便会报警停止,又怎能自动启动另一台电机呢

网友F:
你把问题在具体点,应该能实现的!

网友G:
变频器的报警信号就可以给PLC,然后PLC去启动另外一台。但是这个时间间隔也得稍微有一点点。
请多关照!

网友H:
赞同7楼的说法。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I:
1.電動機使用接觸器分開控制,分開給信號就行了。
2.確定判斷電動機故障方法,這個信號要想辦法,需要有。
3.變頻器的故障使用接點或通訊控制復位(前提這個故障可以不用斷電,若要斷電復位控制更麻煩)。
4.上面的問題解決了就能自動控制了。

网友A:
楼上正解
第3点较难解决

网友J:
电动机有故障,变频都保护了。还怎样工作哦?

网友K:
我不会等待高手

网友L:
可不可以用故障电机的接触器常闭点来进行变频器故障的复位。

网友M(2012-07-05):
接成正反转的形式,然后由plc的程序还控制不过不能马上运行要给plc一点判断时间这样可能会实现!

网友N:
如果只针对电机过热过电流这种故障,完全可以做到自动控制切换。比如将变频器内的过流参数设置得比热接触器的要多一些,然后让过热信号给备用接触器,然后启动备用电机。但是其它故障无法自动切换,即便有高手能,但那样实际带来了非常大的安全隐患

网友O:
分别用两个接触器加热继拖两个电机,当第一个电机故障时热继动作,信号给PLC,第一个接触器停止工作,同时PLC启动2#电机。如果变频器故障信号传给PLC,PLC给变频器复位。一点建议

网友P:
电动机有故障,变频都保护了报警点给PLC信号,然后控制变频器报警复位,转换另一台电机

网友Q:
最好的办法是再增加一台变频器,如果是要求很问题的系统。电力系统的水冷系统就是这样。用的是冗余。两台PLC形成一个网络,同时可以控制两台马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