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侠帮忙五轴伺服控制问题

楼主(2012-04-26):
我手上现有CP1H-XA-40点PLC和扩展40EDT以及维伦触摸屏,想用来控制四轴伺服电机,后来结构有更改需要五轴来完成,但脉冲点数不够了,增加定位模块又太贵了,自己想用上述两个同样的PLC来控制五轴伺服电机,不知道可行与否?不知两个PLC与维伦触摸屏如何通讯?请大侠帮忙!谢谢!

网友A:
CP1H晶体管型号最多可4轴脉冲输出,两PLC就有8轴,才用5轴可行。程序用PC Link通信,屏幕的com1&com2各与一个PLC通信

网友B:
版主方法可行!
或者走以太网!

网友C:
难道定位模块比一个PLC还贵啊?

网友D:
用个数控的系统,成本一万左右就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难道定位模块比一个PLC还贵啊?
楼主说对了

网友F:
可以用一个1h主机加上一个1e的主机,成本就下来了

网友G:
怎么都这么出主意的呀,都是有钱人,你五轴不是联动的吧,只要有两轴是分开运动的话你可以用一个中间继电器来隔开,这样一个脉冲输出点就可以控制两个轴了

网友H(2012-07-13):
维纶触目屏可以跟两个plc通讯,试过的,你可以打维纶客服咨询或者看下说明书
繁我中华

网友I:
用汇川的5轴和8轴PLC H2U

网友J(2012-08-15):
能不能考虑其中一轴用速度模式,,用一路CP1H-XA㹉自带模拟量输出,

网友K:
10的说法楼主可以参考下。是否达到要求。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L(2013-03-12):
符合要求的话,10楼的办法最好

网友M(2013-04-16):
请问控制五轴伺服怎么用中间继电器啊?请老师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