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PLC测速度梯形图。。。

楼主(2012-04-26):
求PLC测速度梯形图。。。

网友A:
测什么速度?

网友B(2012-06-12):
用 SPD指令做,即SPD X0 D0 D10,那么在D0*1ms的时间内对自X0接受的脉冲进行计数,并将其保存在D10中,如果转速越快的话,那么D10中的值将越大,即正比于转速。

网友C:
--【SPD X0 K100 D10 】---这个指令时速度检测专用的。请问检测线速度还是径向速度?

网友D:
请问如果X0为计米线速两用,怎么编程?我想了很久都想不出,采用C235计数,线速单位为m/s。计米可以写出来,但线速度很难搞,我的思路是计算1秒钟之内有几个脉冲,然后转换为m/s,第二次计算必须将C235清零才能重新计算,但C235同时要用来计米,因此不能清零,很矛盾!求高手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