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在脉冲速度大于50000时,会丢失脉冲,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2-04-26):
三菱plc输出速度小于40000时行程正确,三菱plc在脉冲速度大于50000时,D8340显示正确数值,实际距离变短了,请高手指点

网友A:
适当延长加减速时间试试看

网友B:
步进电机是有可能丢步的,你可以适当延长加减速时间
如果成本卡的不严的话就改成伺服,那就很少丟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步进电机是有可能丢步的,你可以适当延长加减速时间
如果成本卡的不严的话就改成伺服,那就很少丟步了
同意
不断向前

网友D:
请注意你的PLC输出最高频率是多少?能否达到40000KHZ?

网友E(2012-06-15):
三菱的X0-X5在高速计数的状态下,单相计数最高响应频率为60kHZ,双相为10KHZ,你可能是用了一周脉冲数太高的编码器,造成超过PLC的输入响应频率,而漏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