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

楼主(2012-04-26):
三相四线开关中的零线和地线用万用表测是导通的。但是正常使用。不跳闸?是为什么呀

网友A:
三相四线制的零线本来就是接了地的,所以你在用三用表打电阻时是导通的。之所以能正常使用,是由于漏电保护方式决定的,这种保护方式为零序电流方式,当然就可以用了。如果采用直流附加式,才用不起。

网友B:
1楼说得好!

网友C:
我这样说呢? 零线分为工作零线和保护零线(即地线)
每天一点点

网友D:
找本电工手册看一下,不要忽略最基本的东西,很多大问题都是需要基本的学问做基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