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26):
现在做一工程,需要用到三轴,不需要插补功能。
其实一般的PLC都有2轴输出的,Y0和Y2,如果我要实现的话,加多个模块就OK了?
做过三轴的同学指导下!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网友A:
三菱3G,3U
热心助人

嗯,我去了解下!谢谢了!

网友B:
omron-cp1h
热心助人
谢谢,欧姆龙我去了解下,可能成本比较高!

网友C:
永宏松下有四轴的
热心助人

谢谢,我了解了。
刚好我也想用永宏的!

网友D:
选型由成本、设备需求、个人熟悉程度等决定
如果你熟悉三菱的,你可以选择1N或者是2N再配一个1PG或者是10GM
也可以选择比较新的3U、3G
当然也可以选择更好的Q系列的QD模块,不过这样系统集成成本太大了
如果熟悉松下的话,FPΣ有四轴控制功能
至于OMRON  CJ系列优点贵,不太值得
热心助人

谢谢,我知道怎么做了!

楼主:
谢谢大家,我知道怎么做了,大家提醒我一下,我就知道怎么做了!
谢谢大家!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网友E:
CP1H,两千多

网友F:
台达EH2系列40个点的晶体管的四轴控制,完全比FX3U,FX3G好用,1700多RMB/个。

网友G:
用三菱3U Y0  Y1 Y2 可以实现你所需

网友H:
用信捷XC5-32T4   4轴200K脉冲    850元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台达EH2系列40个点的晶体管的四轴控制,完全比FX3U,FX3G好用,1700多RMB/个。

使用台达EH3系列40个点的晶体管的四轴控制,四轴200KHZ
不断向前

网友A:
个人感觉,台达的PLC稳定性比不上三菱的。

网友J:
3u很好用了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