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码问题知多少

楼主(2012-04-26):
有哪位知道FX1s-14MT的密码是保存在哪个寄存器上的?

网友A:
FX系列的PLC 不是直接可以破解密码的吗 ,要知道寄存器有啥用啊

楼主:
假如你没有解密软件呢?

网友B:
是不是下载个解密软件更快点
为兴趣而学习

楼主:
倒也是。但是如果知道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