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220的变频可以作单相220的用吗?

楼主(2012-04-26):
请问各位师傅,三相220的变频可以作单相220的用吗?

网友A:
你想要控制什么东东呢?这个要看你使用的情况~

网友B:
运行在额定赫兹时可以,不过就完全没必要用变频器,直接用电源的两条线就可以拉。

网友C:
有的可以,接R T端子。具体要看说明书。

网友D:
变频器不会报警过载吗?

网友E:
你是进单相还是出单项

网友F:
不能接太大的负荷,太大会报警的。

网友G:
可以的,我用过。

网友H:
我用过3KW日本产的,是三相220V输入变频器,接R、T端输入单相220V电,把三相电动机Y形接法改为三角形接法。

网友I:
可以用,赞同8楼

网友J:
你要多看变频器手册,不是所有品牌都是一样的,台达的好像可以

网友K:
要看品牌,大部分都可以

网友L:
可以,但是电机不太大

楼主:
进线220v,出线接220V电机要可以调速,可以用吗?有用过的朋友吗?电机1.5KW

网友M:
可以的,我常这么用的,没问题

网友N:
不可以的,三相是一张逻辑板和驱动板处理的,任何一相变化都会报警停机!更不要说单相了!
谦卑虔诚

网友O:
小功率的可以用,一般手册上都会有的

网友P:
有些是可以的

网友Q:
可以,设置一下变频参数就可以了.设置不检测输出缺相.

网友R:
一般的都可以使用。只是输出功率要下降很多。

网友S:
可以的 线接对了就没问题

网友T:
是输入220,输出三相220,单相变频器就是这么工作的呀!不过电机一定要用三角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