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50hz输出时,突然加负载,有什么后果?

楼主(2012-04-26):
一台变频器已经在50hz运行,突然接入一台30kw的水泵,水泵是静止的,这样对变频器有什么后果?是不是相当于全压启动?

网友A:
晕,我写了半天,结果却没整出来,反正也就跟楼上的意思差不多~~~

网友B:
你的变频容量是多大的,变频额定输出设置多少。

楼主:
变频器是30kw的,输出也设置成30kw
jxh668

网友C:
同意一楼

网友D:
变频器是你特制的吗????就没事。。别的就等于全压启动后短接,后果你可以想象一下,,,,炸变频是小事,炸到人也就麻烦咯。。。。

楼主:
不是特制,是购买的,但是我想结果可能应该就是报过流吧,不至于各位所说的炸igbt吧。

网友E:
很容易出问题的,不要考虑

网友F:
一楼说的差不多

网友B:
还是从零频率启动,采用多段速控制啊!一般变频器都有具备报警功能,除非你给屏蔽了,一楼已经说的很明白了!实在想这样你可以买一台更大功率的变频,比较保险

网友G:
如果是水泵的话我想问题应该不是太大,要是风机的话那问题就大喽

网友H:
还是不要玩惊险的了!

网友I:
LZ只是问问吧?这样的后果对机器的伤害更大!

网友J:
喜欢工控

网友K:
从来没有这样干过吧,

网友K:
超过十三KW的电机都要降压起动,不明白楼主为什么要想这样的问题。如这样你还要变频器做啥。

网友L:
有这必要吗?

网友M:
要么变频器过流保护,要么烧IGBT模块。

网友N:
引用 楼主:
变频器是30kw的,输出也设置成30kw
问题是瞬间启动的电流用多大大家都知道。变频器很快会玩完。

楼主:
我的变频器是一拖二的,我怕第一台停后,变频器因为减速时间40秒,变频器还在减速过程中又投入第二台水泵,此时才有可能出现我说得问题

网友O:
设置成自由停机啊,我给人家装变频器时,一般都设成了自由停机

网友P:
变频器设置自由停车,电机延时启动,可以避免此类问题。

网友Q:
怎么这样整了,不有它,又怎么啦

网友R:
变频跳过流,严重炸IGBT

网友S:
了解。。。。
不断向前

网友T:
没有谁会这么做。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U:
变频器保护电路做得好的话,可以试试啊,要是变频器质量不好最好不要试
不过变频器输出50hz时和直接工频输出时电流是较小的

网友V:
安全是第一位的,稳定其次

网友W:
把变频器的可选择输出端子设置为运行中输出,在这个信号OFF状态投入设备转换。

网友X:
今天就这样做了,变频器OC过电流报警停机。别的也没什么。变频器15KW,电机18.5KW .运行频率40HZ.普传变频器

网友Y:
引用楼主dengjie99于2012-04-26 22:49发表的 变频器50hz输出时,突然加负载,有什么后果? :
一台变频器已经在50hz运行,突然接入一台30kw的水泵,水泵是静止的,这样对变频器有什么后果?是不是相当于全压启动?

既然是50HZ工频启动,没必要接变频器,直接接触器启动不就完了吗?

网友Z:
楼主可以试一下,再把结果分享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