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26):
   只要把正反转的启动按钮的常闭串在对方程序里就行了   为什么还要把Y0 Y1  常闭也串进去

网友A:
有,不但这样,硬件还要做联锁,安全第一

网友B:
对,楼上的说得好,完全第一,就连输出的硬件都要互锁才成~~~~~~因为PLC是按扫描进行工作的,时间特别短,可在实际工作中,哪点时间几乎是可以忽略的,硬件互锁才是最最重要的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不但这样,硬件还要做联锁,安全第一

硬件还要做按钮之间的连锁吗   互锁??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硬件还要做按钮之间的连锁吗   互锁??

按钮可以不连锁,但是输出的接触器必须互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楼上的说得好,完全第一,就连输出的硬件都要互锁才成~~~~~~因为PLC是按扫描进行工作的,时间特别短,可在实际工作中,哪点时间几乎是可以忽略的,硬件互锁才是最最重要的保护~

如果程序不互锁  PLC扫描的时间会不会发生意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钮可以不连锁,但是输出的接触器必须互锁~

明白了   硬件的互锁是对程序的不信任吗? 谢谢

网友C:
多重保护啊
上班=上坟

网友D:
多重保护,互锁,安全

网友E:
_定要。
永远的菜鸟

网友F:
一楼正解

网友G:
完全有必要,电气还要连锁。

网友H:
软件程序互锁比硬件互锁安全得多

网友I:
双重互锁,加上外部驱动的互锁,这样才能保证安全
干到老,学到老

网友J:
有必要的

网友K:
安全生产需从软件硬件着手。

网友L:
多充保护,热保护·接触器触点互锁,程序点互锁,作业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