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26):
第一次用FX2N2AD,我用FX2N2AD做个温度检测,但实际温度22度时PLC显示的温度是172 ;实际温度30度时PLC显示温度是232度。我需要怎么办?怎么校准到与实际温度一致呢?请高手们指点呀

网友A:
232 - 172= 60 显示温度
30 - 22 = 8       实际温度
60 * 8 =7.5       显示温度 / 实际温度

实际温度升高一度,显示温度就升高7.5度
你再检测一下,如果这个数据基本正确,那么就好弄了【比如实际测试35度,那么显示温度应该是 232 + (35 - 30)*7.5 = 269.5  :】,如果这个数据不正确,那么,程序就难弄了。
  • 下载积分:+1(duanqunbin) 热心助人
  • 活到老学到老:还有 8  分没学到

网友B:
    估计量程值不对,在换算时出的错误
  • 下载积分:+1(duanqunbin) 热心助人

网友C:
    只要是数值是线性的就好处理
  • 下载积分:+1(duanqunbin) 热心助人
  • 每天好心情

楼主:
    基本上搞好了谢谢各位帮助

网友D:
    受用了!最近也遇到这类问题

网友E:
    首先要是线性关系
    其次算出比例系数
    最后反推需要数据

网友F(2012-07-05):
引用 网友A:
    232 - 172= 60 显示温度
    30 - 22 = 8       实际温度
    60 * 8 =7.5       显示温度 / 实际温度

    实际温度升高一度,显示温度就升高7.5度

    我也同样遇到这样的问题,请指教,怎样弄好的,谢谢

网友G:
    看能不能成线型!!

网友H:
    换成2LC或者4AD-PT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