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帮我一个忙

楼主(2012-04-26):
用变频器做一个收卷程序.刚开始是小速度要快,到后面越卷越大,速度就越来越慢 ,

网友A:
这个好象不怎么好做的。
如何检测卷了多少?除非在收卷的地方做个检测卷的大小,再转换为0~10V数据,来控制变频器速度。

网友B:
把程序写一下,过一段时间,频率下降一点!

网友B:
或让变频器的给定频率值递减,然后输出

网友C:
1.增加變位檢知器,聯合速度值判斷卷徑,這個要增加可以擺動的輪子及氣缸,比較麻煩。
2.使用PID控制或增減頻率控制速度,確保收卷。
另外一種使用轉矩馬達,設定相應的張力。這個要相應的控制器。不管哪種都很麻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