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段译码指令问题

楼主(2012-04-26):
为什么就是不显示 郁闷要死 请教

网友A:
仿真软件不支持这个指令

楼主:
有没有支持这种指令的仿真软件 求高手赐教

网友B:
还真没试过, 以前都是直接上的,现场调

网友C:
你用M8000试下,M8002是开机脉冲啊。

网友D:
把你的需求发到
shenkui1920@163.com
我帮你看看

网友E:
应用指令不能仿真

网友F:
仿真软件不能仿真,子程序调用好像因为不能仿真。
づ微笑如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