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旋转编码器的好坏判别。

楼主(2012-04-27):
各位师傅,我们厂有台冲床,用的一个旋转编码器做行程显示,现在触摸屏显示编码器异常,问题来了,我怎么来检测这个编码器的好坏啊,由于安装问题没有看到型号。
上班=上坟

网友A:
把编码器接上5伏电源,转动编码器.如有条件的化,可用示波器观察其波形,没有条件的化,只能用万用表粗略的判断其好坏了,将编码器电源线接稳定的+5V电源.用万用表DV裆,将万用表红表笔分别与A+、A-、B+、B-、Z+、Z-相连,黑表笔与电源负极相连,转动编码器轴,万用表有示数波动,表示编码器为正常。万用表只能粗略判断编码器好坏,无法检查是否有丢步、编码器输出电压幅度不稳、相位误差、占空比误差等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