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相脉冲集电极开路输出可以直接把信号送给plc的高速计数器输入端吗

楼主(2012-04-27):
用的是松下A4伺服驱动器,plc是s7-224xp。请问,可不可以通过这个脉冲信号反馈转速呢?

网友A:
我以前是用三菱PLC的脉冲采集 找到这个信号的 应该是可以的 你说通过这个脉冲信号反馈转速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B:
可以的 我也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