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程序的问题

楼主(2012-04-27):
公司的一台电梯(1号梯)PLC程序(三菱FX2N)丢失(7层7站7门电梯),其中公司有多台层数和功能都一样的电梯,我把其中一台电梯(2号梯)的程序复制到1号梯上,但运行过程中出现一点问题,就是从一楼到六楼都正常,但电梯到了六楼就不能动了,而且楼层显示为0,但我有2号梯的整台PLC换到1号梯上运行一切都正常,请问是什么问题啊,会不会是PLC的数据不正确啊(附电梯PLC程序)
描述:电梯程序

网友A:
是不是PLC有问题啊 换个新的上去然后把程序在考进入看看

网友A:
例如电池

网友A:
或者出点损坏

网友B:
可能是两部电梯的控制线路不一样吧,你可以查看原理图啊

网友C:
哥们真有才,你确定外部一样吗,真接搞程序

网友D:
看下电气原理图 控制一样不?要一样我看plc本身是不是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