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搜原

楼主(2012-04-27):
哪位高手指点一下
1.三菱zRN指令如何没置原点信号的N0或Nc极性
2.找原点的方向如何没置以及左右极限点的反转如何加入?

网友A:
也不知道你用的什么PLC FX2N是没有寻找原点 的功能 FX2N回原点只能网一个方向运行 至于极限反转这个你可以回原点以前先往一个方向运行 到达左右极限后在寻找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