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关于设备用3个月程序自动锁住该怎么写?

楼主(2012-04-27):
如题:3个月时间到如果不输入密码,程序自动锁住。欧姆龙CP1HPLC,请教下高手!!本人邮箱
342508145@QQ.COM
..谢谢!

网友A:
你如果看懂omron程序。自己就可以搞定。

楼主:
有人会吗?

网友B:
就一个计时程序+互锁。动动脑筋就行了

网友C:
用自带的实时时钟和你需要停止的时间来进行比较,实现功能.

网友D:
工程复杂差不多,简单的话自己写一个

网友E:
这个好实现,不过客服要是水平高点的,就可以给你解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