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系列PLC 梯形图和SFC能否同时使用

楼主(2012-04-27):
请问在编辑数据时 梯形图和SFC 能否同时使用 在PLC读取数据时的逻辑顺序的怎么样的 ,恳请大侠帮忙?

网友A:
楼主编个程序试下不就知道了?
FX 2N 我试过,可以同时使用。编程时用SFC编,专门建个块写PLC程序

网友B:
Q系列的,完全没有问题.

楼主:
能不能把SFC中的步理解为子程序一类的,就怕SFC中的条件与外部梯形图程序有冲突。

网友A:
应该说也不是跟子程序类似。
在执行SFC程序时,执行到某一步条件没有澫足,此时如果外部梯形图正好满足这条件,那么SFC就会执行下一步动作。
我做过一个程序,程序里有4个单独的步进程序,再加一个梯形图程序
现在正准备做一个校直机步进程序
用了步进,感觉编程比单用梯形图简单、省力。
下面是我做的程序截图

网友C:
楼主能发我一份吗?让我们这些小菜学习学习。
baisff@yahoo.com.cn

网友C:
搞错!楼上上的能发我一份吗?让我们这些小菜学习学习。
baisff@yahoo.com.cn

网友A:
程序还没有调试,某些地方可能有问题,如果不介意,可以发你一份。

网友D:
可以同时使用!

zsh340

网友E:
当然可以用,就相当西门子300的块一样,一个LAD是一个块,一个SFC0是一个块,一个SFC1也是一个块。FX只能建一个LAD块,SFC可以多个,Q的都可以建多个块。

楼主:
嗯 谢谢大家的帮助

楼主:
我其实想用SFC写自动的程序,梯形图写手动及一些异常信息,怕有冲突,西门子直接调用FC就不会那样

网友F:
三菱q完全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