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 种专用变频器

楼主(2012-04-27):
大家讨论一下各种专用变频器各有什么 特点区别!各有什么不同?
比如挤出机专用变频器 风面 水泵专用 数控机床专用 空压机专用 等等

网友A:
请了解负载特性,,,,,,,就是针对那个特性选型的。。。有些特性是可以用品牌厂的泛用型代用就行,,只要是看你怎么样设置参数。。。

楼主:
我知道风机水泵是二次方负载 请教挤出机 数控机床 空压机 是什么类型 的负载?
具体到变频器参数上有什么不同

网友B:
没去考虑。一般场合用通用型的。专用的造价高。

网友C:
2楼正解
wananjush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