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马达驱动器

楼主(2012-04-27):
东方马达(驱动器:RKD514H-C,马达:PK596AE-PS25),可以,和三菱Q系列的哪些定位模块相连????

网友A:
QD75 P2 or P4.
用Q的模块.岂不是浪费了大哥.如果控制的马达不多.不是很复杂.就别烧银票呀.
下载积分:+2(huohai) 热心助人

网友B:
什么模式?位置模式可以买一块工业PCB高速脉冲输出板,一两百块搞定,速度控制,几十块钱搞定,按钮加中继
下载积分:+2(huohai)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