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克开机自检出问题了

楼主(2012-04-27):
firmware checksum failed 和 application checksum failed 这是怎么了

网友A:
按下屏幕跳过,重新下载。
下载积分:+1(裔风狂舞) 热心助人

网友B(2012-06-03):
可能是拔码开关的设置问题

网友C:
請按下螢幕後,待自動檢測後再重新下載一次軔體即可。
會發生此問題是因為您先前於下載程式時出現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