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27):
如图此段程序,按下按钮后,电机正常走动,结束后A280.03  =SL  和4104.00 都ON的,为什么w201.00显示还不能ON?想不明白~~~
学习,努力

网友A:
估计有其他条件或者是不是只有脉冲信号

网友B:
建议楼至把整个程序弄上来,我们才好分析

网友C:
你W201.01常开触点是不是控制电机的线圈啊,你既然电机转了不可能W201.01线圈不闭合啊。。而且你的A280.03 =SL  4104.00都是NO了。。W201.01可定是NO啊。。是不是你那边编程器上显示有问题啊。。
。。。。

网友D:
w201.00是上升沿,这个是按钮吗?

楼主:
是按钮,我现在把AL276和A280.03去掉就能ON了~~~~是不是和2个有关系~~~~求解~~
学习,努力

网友E:
A280.03定位完成信号看一下是否为脉冲的形式输出的!也就是说只能ON一段时间

网友F:
是现在的程序和PLC内的程序不一致,重新把PLC的程序读出来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