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M8013的问题

楼主(2012-04-27):
想问问各位大侠,三菱的M8013到的是闪0.5秒,熄0.5秒,还是闪1秒,熄1秒。

网友A:
1秒时钟,0.5闭合,0.5断开!

网友B:
熄0.5秒+亮0.5秒=1S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C:
楼上正解
新人一个 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D:
貌似程序----》帮助-------》特殊继电器&寄存器-------》查找M8031就有详细介绍

网友E:
前者 闪0.5 熄0.5=1S

网友F:
0.5S高电平+0.5S低电平=1S震荡周期

网友G:
接通0.5秒+断开0.5秒=1秒

网友H:
通断的一个周期是1秒,也就是说断0.5秒,通0.5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