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都是模拟量吗?

楼主(2012-04-27):
模拟量输入比如热偶 压力传感器 都是模拟量输入 是不是所有的传感器都是模拟量输入? 比如那种对射的 接近传感器~~~ 三菱的MR MT 是不是只有MT型机才可以接传感器?

网友A:
光电开关一般都是数字量输出。

网友B:
概念....
普通的光电,接近基本都是开关量的,特殊型号有模拟量的,且价格高的多
另外MR,MT指的是PLC的输出端,光电等传感器接的都是PLC输入端,MR和MT的输入端性质是一样的....
且只有开关量的传感器能直接接入MR或MT的输入端,模拟量的传感器要在另外配上PLC的模拟量模块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