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与电脑连接问题

楼主(2012-04-27):
为什么用PC/PPI把电脑与S7-200连接时老是连接不上,刷新后找到126个未知设备呢?波特率都是9600,但就是连接不上,着急啊

网友A:
看一下s7-200 plc 地址号和软件的地址号是否一致。

网友B:
plc地址设定对吗?

网友C:
可能是线缆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