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正常使用中电磁阀老坏

楼主(2012-04-27):
一进二出的电磁阀老坏,要么电、气都正常电磁阀不动作!要么动作不到位,换上新的就好!用到一段时间就又坏了!我感觉电磁阀可能没坏!很多坏了的电磁阀都积攒一个柜子里!一块还很贵!请问老师有会修的吗!

网友A:
压缩空气中水份较大,比较容易坏电磁阀,主要可能是阀有堵,或不能复位。
下载积分:+1(lu831226) 支持

网友B:
检查气源,看看有无太多的水分,这是导致电磁阀坏的很大的原因,还有电磁阀的质量,线圈发热会导致导杆卡死的,其实自己拆开就可以,很容易修的

QQ:84818626

网友C:
在气源处加过滤器试试看,你可以把坏掉的电磁阀拿来拼凑,或者用清洗剂清洗一下再测试动作情况

网友D:
使用环境恶劣吧,空气是不是没过虑水份太多,有没经过三联件,电磁阀本身质量不好,买个好点的试下比如SMC 费斯托等品牌的。

网友E:
楼上的意见都非常不错;有参考价值;

网友F:
可能汽源质量不好,增加3点式油水分离器应该会好些。

网友G:
气路中是不是水太多,卡住阀芯不能正常使用。

网友H:
油水分离不好在三联体后面加点油给阀润滑

网友I:
加些过滤装置较好,线圈一般情况下很少有问题

网友J:
在气路前面加一个电子排水器,效果很好,价格也不贵。

网友K:
检查气源吧
wananjushi

网友L:
你使用的品质质量不好吧!我们用的是日本的用来过蒸发都无环过

网友M:
我认为需要检查缸是否存在问题。

网友N:
空气管道有脏东西,卡死阀芯

网友O:
楼上的都说得不错,主要还是气太脏了,就会很容易坏这个东西的,一般拆开用汽油或者柒油清洗一下就可以继续使用一段时间的

网友P:
气源有问题,我们也经常碰到这样的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帮助!主要可能是气源,用的电磁阀是费斯托的!

网友Q:
主要还是气源有水份存在,还有气压不能低于电磁阀工作气压,自己修吧,主要是o型圈损坏和阀杆有杂质所致。

网友R:
空气中的水分对阀的影响很大,即使是无油润滑的也不行,所以偶建议把水分尽量过滤掉,另外,需要加油润滑,这样效果会好些
干到老,学到老

网友S:
以上的师傅都是正解!!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T:
按你这种情况的话,一般把坏的那些拆开来清洗,还是能用的。你这种情况,我估计是压缩气中水分较大。不知道你连接的是什么设备,你可是试着在电磁阀前加一个除水装置。这样有效的保证电磁阀,我公司有写设备也是这样使用。

网友U:
楼主既然用的弗斯托的,那质量应该没问题。就按楼上老师们说的,检查气源

网友V:
检查气源,看看有无太多的水分,这是导致电磁阀坏的很大的原因,还有电磁阀的质量,改用直流电磁阀好一些,我们这儿水气混合很厉害,发却很少坏,用的是济南的罚,什么型号不记得啦,呵呵

网友W:
加气源三件套(1,、自动排水;2、调压阀;3、油雾器。)

网友X:
楼主可按上面的朋友介绍的方法去做

网友Y:
这种情况可能是你买到山寨罚了,亚德客,气力可的假的都很多,不过这种故障呢在电磁阀里加点真空泵油或着电磁阀油问题基本都可以排除。
用一段时间加点油,或者购买正品就可以了

网友Z:
电磁部分应该没坏,由于空气湿度 异物进人使阀活动异常。拆开清扫。
学习

楼主:
是气源,水分太多了!干燥机也在正常运转啊,咋水分还有啊!三联件也有!拆开电磁阀清理干净再使用,用不道多久就又坏了!

网友AA:
引用 网友W:
加气源三件套(1,、自动排水;2、调压阀;3、油雾器。)
24楼的说的很清楚。其实,这三个功能集中在一个东西身上了。就叫过滤器,带气压指针表盘,双桶,一个桶里装的是气体净化液,这个桶下部有个跟气门差不多的压紧装置,起到自动排水的功能,另一个桶里装的是油,起润滑作用。
对于坏掉的电磁阀,我个人认为,扔了算了。。。下次买好点的。那玩意修了后总感觉用起来,或者说运行起来不顺畅。。。。
QQ76214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