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2-04-27):
我下的资料,打不开呀?提示:你必须有下列压缩分卷才能继续解压。是什么问题呀,请求解决。非常感谢

网友A:
你要把所有压缩文件都载下来,不能只单单下载一个压缩包,它只是整体文件的一部分。
我也是最近在下载时发现

网友B:
因为资料过大,超过站允许范围。所以进行分卷压缩,楼主把没个都进行下载 然后全选一起解压缩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C:
楼上几位说的是

网友D:
下载所有文件一起解压

楼主:
一台三菱plc控制步进电机,从触摸屏上设定速度。一直正常工作,但是停机超过三天就输不进去速度。程式要重新写进去。啥问题呀。是FX1N系列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