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28):
在安装STEP7-Micro/WINV4.0时电脑安装到百分之九十就死机了,再怎么卸载或安装都不行,尝试在控制面板/添加或删除程序中进行卸载,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Uninstall删除注册表里的键值,用超级兔子,优化大师,完美卸载工具,注册表工具setupregcleaner等等都不能卸载,难道非得重新装系统这一条路吗?哪位朋友还有别的方法不用重装系统就能安装STEP7-Micro/WINV4.0写出来供大家一起共享,谢谢

网友A:
好像是没有办法!!估计只有重装系统!

龙芯

网友B:
你可以用QQ软件管理去卸载,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问题。
技术源于不断自我提升,人品奠定明天是否能够成功。
只要我接手的项目,我一定会帮您进行到底

网友C:
直接去注册表里删除

楼主:
注册表里删除也无效的,我试试二楼的方法看看是否有效,同时也谢谢楼上的各位朋友!

网友D:
有一个办法,把其它没有装过这软件的电脑上拷一个文件来替换了就可以,文件名好像是msixexec!你去试试看,我操作成功过
QQ32135553

楼主:
用QQ软件管理和从别的电脑上拷一个文件msixexec来替换还是无法卸载和安装,不知还有别的方法吗?在此谢谢二搂和五楼的朋友了!

网友E:
同意二楼
wananjushi

网友F: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一直没解决,期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