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编程软件GX-Developer怎么查看指令帮助

楼主(2012-04-28):
[
三菱plc编程软件GX-Developer怎么查看指令帮助,从哪里点能调出指令帮助,在编程时能向欧姆龙软件似的直接查看指令帮助吗?谢谢
龙芯

网友A:
先在程序中写好指令,之后双击指令打开编辑栏,这时选择后面的帮助,就可以打开了。
技术源于不断自我提升,人品奠定明天是否能够成功。
只要我接手的项目,我一定会帮您进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