梯形图变换过大,怎么解决

楼主(2012-04-28):
求助,三菱梯形图变换出现问题,说梯形图过大。不知道具体该怎么解决
人的一生最要紧的只有几步.尤其当你年轻的时候。
龙芯

网友A:
你可以在软件里面的》显示》触点数设置》5/11触点改为11就可以了,如果不行你就要将梯形图分割开写了。
技术源于不断自我提升,人品奠定明天是否能够成功。
只要我接手的项目,我一定会帮您进行到底

网友B:
程序并联行数不能超过24

网友C:
照一楼说的办吧
wananjushi

网友D:
赞同一楼!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E:
学习一下 受教了

网友F:
取出电路公共部份再加一个“分”字

网友G:
楼主写的程序超过软件规定的行数24行。
楼主可以讲24行分割成12行两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