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比较菜的问题,C200HG中编程300.00和30。00哪个是内部继电器

楼主(2012-04-28):
问个比较菜的问题,C200HG中编程300.00和30。00哪个是内部继电器

楼主:
都不是在实际I/O接线上找不到30.00,怎么回事

网友A:
按着C200H@的机型30.00之后都是内部点,之前的要看你接的模组,没有模组也是内部点,比如0号模组安装了8点继电器模组,那00.00~00.07就是输出点,00.08~00.15就是内部点号了。

楼主:
哦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