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松下FP1-C24不能用自带的串口与电脑通讯,ERR灯亮

楼主(2012-04-28):
[upload=1] 松下FP1-C24不能用自带的串口与电脑通讯,ERR灯亮,电池没电,更换了之后,PLC串口不能与电脑通讯,

网友A:
FP1-C24只有编程口是RS422,FP1-C24C 才另有一个RS232的扁口,可直接和电脑RS232口通讯。

楼主:
这个就是带C的,

楼主:
现在想往PLC里灌程序,用串口通讯不了,监视串口发现,PC端发送RT100查询PLC状态时,PLC回传数据和发送的信息一模一样

网友A:
把FP1的系统寄存器改写下
411 H0
412 K1
413 K3
414 K0
波特率 19200

楼主:
用8脚圆口可以通讯,可以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