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28):
想问一下,一个3线的光电传感器接入西门子s7-200cn plc输入端, 应该选用NPN型还是PNP型的?
在问下,输入端有极性吗,可以交换外部电源的+、-极吗?

网友A:
使用PNP型,西门子的用的都是PNP型的;

网友B:
西门子S7-200可以是NPN、PNP的,公共端接法相反

网友C:
NPN、PNP都可以的

网友D:
1楼在误导别人。没有“西门子的用的都是PNP型的”这一说法。
S7-300的输入模块有NPN也有PNP的,不过当然PNP使用的较多一点。
S7-200的输入可以使用NPN和PNP,因为200的内部有两个相反方向的二极管。接NPN传感器时输入的M脚接+24V,接PNP传感器时输入的M脚接0V即可。但是需注意的是输入的电源公共端是一组输入端子共用的,即不能在一组里既有NPN用法又有PNP用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1楼在误导别人。没有“西门子的用的都是PNP型的”这一说法。
S7-300的输入模块有NPN也有PNP的,不过当然PNP使用的较多一点。
S7-200的输入可以使用NPN和PNP,因为200的内部有两个相反方向的二极管。接NPN传感器时输入的M脚接+24V,接PNP传感器时输入的M脚接0V即可。但是需注意的是输入的电源公共端是一组输入端子共用的,即不能在一组里既有NPN用法又有PNP用法。

已经说得很好了,没必要再纠结了!

网友F:
6楼说的很棒呀

网友G:
引用 网友D:
1楼在误导别人。没有“西门子的用的都是PNP型的”这一说法。
S7-300的输入模块有NPN也有PNP的,不过当然PNP使用的较多一点。
S7-200的输入可以使用NPN和PNP,因为200的内部有两个相反方向的二极管。接NPN传感器时输入的M脚接+24V,接PNP传感器时输入的M脚接0V即可。但是需注意的是输入的电源公共端是一组输入端子共用的,即不能在一组里既有NPN用法又有PNP用法。

请问这位朋友,在一组里既有NPN用法又有PNP有何不可?

网友H:
其实多数plc输入端都没有pnp和npn区分的,要看公共端接的是+24v还是0v。输出端是有规定的。

网友I(2012-12-12):
引用 网友G:
请问这位朋友,在一组里既有NPN用法又有PNP有何不可?
他应该指的是1组就是一个公共端,如楼主所示的图中,1M和2M分别接+24V和0V就可以1组是NPN,1组是pnp,但是npn和pnp不能同时出现在1M或者2M(其实还是可以的,通过加上拉或者下拉电阻,但是信号取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