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两轴机械手,控制画图的设备请教

楼主(2012-04-28):
请问各位专家:用一台PC机,配置一个运动控制卡和有两个伺服电机的机械手,机械手上装了激光打标设备。用高级语言(比如VB,c#)编写上位操作界面,我输入一个汉字,控制机械手把这个汉字的轮廓打印出来。
问题请教:我应该如何编写上位控制程序,得到汉字或者图形轮廓的坐标,得到坐标后如何控制机械手做这种复杂轨迹运动的。
不知道我说明白没有,请各位不吝赐教!!
jxh668

网友A:
这种设备多的是,买一个现成的得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设备多的是,买一个现成的得了
是的,像精雕机就是这样
不断向前

网友C:
买一个好了,自己写的话不是那么简单的

网友D:
2万足够买一套,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E:
我们的是运动控制器

网友F:
买个回来再学习学习

网友G:
市面上的多得要命哦,还自己做呀,就是雕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