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触摸屏里多个可调时间显示如何编写

楼主(2012-04-28):
三菱PLC触摸屏里多个可调时间显示如何编写?程序共有5个时间控制,要求在触摸屏可以调节。怎样编写寄存器,不冲突,请教各位?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A:
有5个时间控制,T0-T4,寄存器D0-D4对应就好拉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B:
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吧,如果要求是断电保持的应该选用断电保持的D型寄存器就OK了,在屏的软元件设置中加入就可以用了。
绿色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