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GX-Developer编制的图形能用works2打开吗?

楼主(2012-04-28):
用GX-Developer编制的图形能用works2打开吗? 求高手指导!谢谢!!

网友A:
可以,选择打开GPPW格式文件就行.

楼主:
是GPPW.GPS 还有GPPW.GPJ 这种文件吗? 我用works2打开显示的是

楼主:
已解决 谢谢guochunyi

网友B:
works 好用吗

网友C:
编好以后 与GX-Developer 下载调试都一样吗? WOKS2是不是就增加了仿真

楼主:
我也是初学者,还不知道其他软件和WORKS2 的区别!

网友D:
没试过,应该可以。
这无尽的雨丝,有没有勾起你的回忆?对你来说,也许我不再重要。但只要你能记得我,我就已经无比欣慰。知道这雨让我想起了什么吗?你的眼泪。一滴滴的,晶莹如珠,包裹着过去岁月的沙粒,在我的心头滚动。

网友E:
主要是结构化,标签,功能块等变化

网友F:
我感觉是有针对性的用,不同的系列用不同的软件会根合理些,

网友G:
worsk2 是以后的发展方向 GX-DEVELOPER 以后没有新版了 国内到VER8.86Q 老程序可以用WORKS 打开 新的最好还是用WORKS编吧

网友H:
worsk2 是以后的发展方向,但是现在来说还是比较垃圾的

网友I:
应该可以的吧

网友J:
works2占内存较大,运行很慢,还需改进。

网友K:
当然可以打开。工程--------打开其它格式数据-------打开其它格式工程。
个人认为,GX WORKS2 还是比较好用,输入指令的时候会有提示,很方便,仿真的时候速度比 GX D 要快。

网友L:
引用 网友G:
worsk2 是以后的发展方向 GX-DEVELOPER 以后没有新版了 国内到VER8.86Q 老程序可以用WORKS 打开 新的最好还是用WORKS编吧

GX D也不能可能很快就消失,毕竟GXWORKS不支持小A,目前只是国内简体版安装版软体更新比较慢而已!

网友M:
我昨天刚下了个,但是不知道怎么用WORKS2打开以前的GPPW8.86的程序。。。。
zsh340

网友N:
可以,WORKS里面有一个格式读取选项

网友O:
简单,gxwork2里面点“文件”_“读取其他格式文件”,再找到你要打开的老板本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P:
建議學GXW2
它有向下相容
還有一些不錯的功能

比如
安全性管理
就算檔案被人拿走也不怕(需要用登入的方式:帳號、密碼)
程式修改履歷
方便管理程式,同一個程式檔案,可以放很多不同版本寫法的程式
也方便測試,改錯了,可以恢復成之前的版本
不用另存一大堆的檔案板本
模組的監控
可以監控模組 送出/接收 的資料
比如監控QJ71C24N的讀/寫資料

這些都是GPPW所沒有的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Q:
work2不太會用,目前學習GX-Developer中

网友R:
1楼你是怎样打开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