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250kw电动机用什么冷却效果好呢
海纳百川

楼主(2012-04-28):
一台直流250kw电动机;厂家配套的5.5kw的冷却风机;但是在运行中直流电动机发热厉害;表面温度在75度;请问一般这种电动机用什么方法冷却效果好呢;
真诚到永远

网友A:
避开附近的热源。如果是间隙运转的可以不用时设定延时断开定子电流回路,75摄氏度温度还是不高的,

网友B:
如果温升不再增加那么就不用考虑散热的问题,因为电机都有一个升温曲线,只要在合理范围之内就可以。运行时主意不要有杂物堵塞风道或影响
电机散热就好。

网友C:
冷却风机的空气要干净,避免过多的灰尘进入电动机风道。

网友D:
可以给电机定子外壳加装水循环装置,这样可以有效降低温升
干到老,学到老

网友E:
电机外壳可以加水冷换热器.

网友F:
电机外表75C.属正常,只要不再有温度升高,就不用考虑降温问题。
直流250kw电动机用什么冷却效果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