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28):
CPM1A一上电上面的红色的灯就亮了。怎么回事?出什么故障了? 应该不是程序的问题吧?

网友A:
好像是里面没程序没了吧,刚买来的新PLC就是你说的这个样子。
一直在用的 有程序的

网友B:
闪烁就是电池,其他的就要看程序了或者看错误日志了
错误日志显示的是无错误

网友C:
CPM1A 是没有电池的,这款PLC 停产了,我至少修了100个,是硬件的问题,出现这种故障电脑根本无法和PLC 联机。
有时刚上电的时候还是好的,但是过几分钟红灯就亮了。好的时候还可以和电脑连接,程序也是没问题的

网友D:
我有一台CPM1A的和楼主的情况一样。一上电运行灯不亮。输入信号。红灯一闪一闪的。是硬件坏了,通讯不上。只有丢掉。
有时刚上电的时候还是好的,但是过几分钟红灯就亮了。好的时候还可以和电脑连接,程序也是没问题的。应该是硬件坏了

网友E:
不会吧、我有一个CPM1A的也是这样的啊,但是把程序删除了之后,在下载进去之后就可以了。当时我就是这样搞的,你可以试一试
好的 ,我试试 ,先谢了

网友F:
我也有一个CPM1A里面少了个END指令也会亮红灯的,不过你这个情况像硬件
我也感觉是硬件问题

网友B:
程序错误错误日志会显示啊
硬件错误无法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