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28):
我经常看到一些伺服+丝杠(有前、后限位)用于送料或者送工件的机构。
动作一般都是这样,输入长度,然后就走定长,然后再回来,再出去,再回来,如此循环。

这样的机构,有一个原位的按钮,无论上一次停在任何位置断电,只要一按这个按钮电机就会自动返回到后限位,等后限位感应有信号了,电机马上往前走一点点,很慢。然后就停了。

停了的这个位置就是“原点”。

请假大侠,这样的工作是个什么原理。不用告诉我怎么编程,告诉我什么思路就OK了。
还有,这种控制的话,是否需要绝对控制,伺服电机需要买多个电池吗?
在线等,谢谢!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网友A:
应该是,上电时后限位按照原点来做,回完零以后用m把后限位切换到限位的功能上去

楼主:
详细点好吧?哥!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网友B:
没这个必要,装个原位开关,就好了

网友C:
根本没必要用绝对位置的伺服!
1,发脉冲让伺服走到后限位停.
2,往前"爬行"至伺服Z相点停(具体怎么爬行每个品牌的PLC里都有)
3,从Z相再往前或往后走到你设定的原点位置,这个原点位置你可以通过人机里面的设置来改变.

什么时候用绝对?当你伺服走到一半的时候突然断电了....再开电你发现你还不能直接回原点,要么机构会撞,要么产品会乱,这时才考虑用绝对,当然,这样的设备100台用伺服的设备里面不到1台....
热心助人

哥,再补充个问题。如果按你说的话,后限为移动了的话,原点的位置也就移动了?

网友D:
不用了,后退限位后反方向爬行找Z相脉冲重新归零

网友C:
楼上的,你爬行到Z相不动了?很多情况下这样不是机台所要的原点,再走个自己设定的脉冲,比较好

网友E:
不需要绝对位置 我们一般都是用的相对位置

楼主:
在刷刷,再等等!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网友F:
不同的伺服产品,对于回参考点的定义差不多,但并不是完全一样。你只要真正了解一种,其他的就可以融会贯通了。楼上的朋友说的不正确,对于伺服回参考点的理解有偏颇。我给你附一张西门子S120伺服回参考点的图解,你自己研究研究,如果实在不明白,短信我吧。

热心助人

哥,我还是不明白!

网友G:
樓主:
1.Z相是什麼知道嗎
2.原點定義知道嗎
3.驅動器電池作什麼知道嗎
4相對質絕對值定義知道嗎
以上4點要先搞懂,再來討論其他,你才會懂.
热心助人

你看我下面回复理解对不对?
我买了本书看的,不是在百度所搜来的。

楼主:
1.Z相是什麼知道嗎。
答:Z相就是人家说的零相,伺服电机上的编码器转了1圈,就发一个到驱动器。

2.原點定義知道嗎。
我自己是这样理解的,每次都回到动作之前的那个停止的位置。

3.驅動器電池作什麼知道嗎。
记录编码在断电时候所所产生的脉冲。

4相對質絕對值定義知道嗎。
相对---如果从A运动到B,B运动到C,C运动到D。A是B的起始点,B是C的起始点,C是D的起始点。
绝对---如果从A运动到B,B运动到C,C运动到D,都是以A作为原点的。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网友G:
1-4點你都懂,再來說明就快了

一按这个按钮电机就会自动返回到后限位,等后限位感应有信号了,电机马上往前走一点点,很慢。然后就停了。
這個動作就是在找Z相

找Z相方向沒有一定的方向,由你自己決定哪個方向較適合,一般來說還要設定Z相要找幾次,電機轉太快找到Z相位置有可能精度較差,一般找原點時都有2個速度,開始時先用快速運轉,等碰到近點信號時慢速轉動(方向由你決定(三菱3u/20gm記的都可設定)),要讓電機有運轉到慢速速度(因有減速時間),才找到Z相這樣精度較好,例如:減速時間為電機須再轉2圈才有辦法降到慢速速度,那你Z相信號數就需設定2圈以上較妥.

絕對值與相對值是看你所需來決定使用哪種.

至於電池嘛....你開機須做機械原點就不需裝了(你不抓伺服電機譯碼器來使用).具我所知有一種須裝.cnc車床刀塔有使用(他關機要記憶現在幾號刀)

如有錯誤請各位先進糾正

网友F:
一知半解,误人子弟

网友G:
ㄎㄎ...
東西摸多了就是這樣,東忘一點西忘一點別見怪(都要翻一下說明書確定一下)
本人最早摸到的PLC是 OMROM S6(這東西聽過沒),再來是 C20(當時紅極一時),三菱的FX2(不是2N喔)也一樣相當暢銷(我摸過的都是小型PLC中大型沒接觸過),
當年伺服控制器FX-1GM就相當好用了(年代久遠需用專用書寫器慢慢輸入,哪來PC寫一寫就丟進去就可用阿).

楼主:
OK,我自己摸索摸索!
谢谢大家!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