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伺服严重发热,并且报警ALM-20

楼主(2012-04-28):
请教各位前辈,现有一台设备用的是三菱HC-KFS73伺服,功率750W,运行10多分钟,马达发热严重,还报警ALM-20,查说明书好像是编码器异常,请问是什么问题??
是过载了吗??丝杆没有出现憋着的情况,请大家帮我指点指点。。谢谢!!
承接切断、包装、插针及其他非标机械设备QQ:594392509

网友A:
先检查看看伺服到电机的接线,先从最基本的问题入手,还有问题的话,那就麻烦了 ,呵呵!!

网友B:
1,把伺服拆下来,空载转,看看热不热,警不警报
2,用手转丝杠,看顺不顺,另外丝杠和伺服连接有没有用联轴器?
3,负载多大?重新算算
4,三菱伺服基本不会出问题.虽然能不用日本货就不用日本货,但是人家的品质就放在那里.....

网友C:
它报编码器异常不一定就是编码器坏,有可能是编码器到电机的电缆异常(短路/断路/接地等),这个问题我在国产精雕机上遇到过,当时就是因为航空插座进水.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
现在在进一步做实验。
1.已经试过把伺服拆下来空载实验2小时,伺服不发热,也没有出现过报警。
2.伺服马达通过联轴器带动丝杠,用手可以将丝杠转动,不会出现负载突增或突减的感觉。
3.负载已经核算过,绝对够用。
4.现在已经把加减速时间由50ms调到100mS,效果有好转,还在观察!!
承接切断、包装、插针及其他非标机械设备QQ:594392509

楼主:
现在已经把加减速时间调整到1000MS了,加了一个散热风扇,换了一条编码器电缆,已经在生产了!!
承接切断、包装、插针及其他非标机械设备QQ:594392509